sony-mbx250 不显示故障经验分享

楼主(2013-09-14):
昨天收到一台MBX-250索尼机器,客户说是没显示.接过机器,折机先打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再通电触发,电流有跳变到0.2A,但马上就掉电了,第二次接上可调电源就没待机电流了,这种故障判断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先测公共点是没电压了,再测保护隔离的两个N管是否有损坏,结果没发现坏的,直接判断为充电芯片BQ24745的问题,定了两上回来,换之待机电源正常,触发一路滔滔到有显,多测几次都O经K!第一次发贴,希望能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LZ运气真好。  中间还有过程吗?

网友:
尝试换了保护隔离的两个N管,还是不行的,才试换充电芯片BQ24745,没有太多的实测证据,就因为这个芯片控制着保护隔离电路的产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