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3-09-14):
机子接来的时候i,开机是好的,上硬盘掉电,跟客户说硬盘坏了,马上装个自己的好的一样的,

然后就不装硬盘点在哪里好久都是好的,等了大概10分钟就掉了马上又能开起来,到1.几就掉了,然后等短时间又能开,

妈的烦的一比,报了200开始拆机,

维修思路是泥腿子思路,先看3  5V掉电了还在不,如果不在可能是保护了,

我的这个还在,所以不是保护问题

但测试的文波过大,17002的芯片手上没有货,没有办法,先把每个脚的阻止过了一遍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测试了几个脚具体那几个脚忘记了,好像是TON 还有几个阻止自己觉得没有二极管特性没有,找易飞那边料板上搞了一个

妈妈的装上去一个故事,然后看芯片的开启信号也在跳变,看芯片的供电也在跳变,

在这里走了一点点的弯路,就是追芯片的开启浪费了一点时间

最后把故障定在芯片的主供电上,这个不稳定的话后面的不都是浮云么

也是就是图纸中的VIN

也就公共点电压,这个跳的话就要先看保护隔离了

这个保护隔离是靠PU3控制的。测试VA2电压是正常的 PQ55 5脚步正常也是没有开启它,看控制脚G级是受控

ACOK具体是PQ5为P管要G为低电平就导通,也就是PQ15要导通,也就是ACOK要为高电平

ACOK就是AC交流的意思OK就是好的意思,就是交流好,也就外面接的电好的意思,呵呵

测试这个信号也是时有时无,让后就测试ACIN也是的 测试DCIN 也是

测试这么多故障点就出来了,问题定在DCIN上了,最后,是DCIN上的PC47漏电,用示波器测试的图片没有相机,用万用表测试

一脚只有6V 拆了测试10几V  ,

修到这里就搞定了,这个就难在,电压时来,时不来,来就很好用段时间就掉电
哥就是泥腿子修机,不对的地方大家指点,不怕丑的

网友:
哥们   以前写作文和我有一拼.....

网友:
修这个板子有难度

网友:
思路可以啊。不错啊,值得看一下嘿嘿,

网友(2014-07-07):
我怎么没看到一张图呢?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修过,不过我的是ACOK到EC的板层有问题导致

网友:
这个写的贴子有图纸吗 这大的间隔看着费劲呢

网友:
向你学习怎么分析电路 。

网友:
咋一张图片都没有啊

网友:
咱的图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