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技嘉G31的双BIOS没有供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4):
求问,技嘉G31的双BIOS没有供电,是怎么回事

这个板的BIOS是怎样供电的,请问大家,,,换了电池也是没电供给BIOS芯片

网友:
BIOS 供电与 电池无关吧    查vcc保险 是不是 断了

网友:
没断保险,,就是不知技嘉的板子的BIOS供电那里来的

求电路图

网友:
什么型号 板号?

网友A:
你查下 G31M-S2L_R102

网友:
技嘉GA-G31M-ES2C的,,,,
好像跟你的不一样,我直接3V电池,会降的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 G31M-S2L_R102

ga-g31m-es2c,,,求电路图啊

网友:
跑一下电路不就知道那里供的电啦。

网友:
是要电路图吗?还是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