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上CPU短路,不上CPU阻置正常

楼主(2013-09-14):
华硕P5KPL-AM上CPU短路,不上CPU阻置正常,请问高手这种问题从何查起.确定不是CPU的问题
华硕
cpu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供电单元电路内部元器件或CPU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检查每个下管的对地值,注:是每个,不是单单的一个

网友:
不为0都不是真短路

网友:
上CPU就为0.这个CPU供电芯片是小四方的,上面的型号又是只有几个字母,晕死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是amd的有有可能是桥问题空焊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