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神奇的问题,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没有证据证明

楼主(2013-09-14):
型号:B460
故障:1时亮时不亮,2不亮的时候有进LOGO时的那声音,3伴有掉电重启,4有时触发后电流会在0.1A处
留十来秒,5亮的时候系统LOGO过了后马上蓝屏。
      看到第二个故障大家是不是觉得是显卡呀,我也那么想,但没有做显卡,上家做过桥刷过BIOS,都说B460铁管子易出问题
,我没有换,上次换一个铁管子G级空焊了,烧了不少东西,所以怕了,不想去换,先上网收了一下这个
机器的毛病,一收还真不少,什么待机芯片供电脚的电容,开启脚的两个电阻,铁管子,BIOS,等等··
····,我这机器芯片供电脚的电容确实有问题,处理后还是一样,这个时候敌情闪亮登场,3V电感为
3.3V,没问题,但是5V电感才4.3V,问题大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换了芯片,电压变到了4.5,又
换了上下管,电压为4.8,感觉正常了,就烤机,不到十分钟就宣告失败,还是不行啊,没办法又换了5V
电感旁边那个极性电容,这下有5V了,但是烤机还是一样,实在没招后换了下5V这路的升压电容,换了以后到现在已烤机一早上了,没问题,,再有问题我及时补上,
  总结: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出现这么多故障现象,谁会想到是5V欠压导致的?、、能加分吗????????
我不知道这机器能修好,没有准备图。

网友:
兄弟,这个只能说你的经验不够,故障不稳定,我首先查的就是各个供电的电压值。

网友:
问题是,故障现像都差不多,但导至这出现在这个现像的,病灶,可不一样

上次的B460 也是要么显LOGO 掉 要么 卡一会再掉,刷过BIOS 后   进XP滚动条掉  最后,同事查出是,USB PC卡  小板接口进水 导至

网友:
这个之前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同意2楼的看法,如果是我也会先量各个供电是否正常,第一家搞过那样多地方,很有可能不懂电路

网友:
我也觉得B46O待机芯片附近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模拟示波器怎么看  电压有杂波  最好大饼出个教程

网友:
其实兄弟只是有点不坑定而以5v不够要是第一次就能修好!b460 3 5v是爱坏!

网友:
B460的问题看来是真多
这个可以加分 ! 以后修这个机器也要注意了!

网友:
自举电容是故障高发点,要重点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