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mx不挂硬盘开机后直接进cmos,,故障

楼主(2013-09-14):
七彩虹h61-mx不挂硬盘开机后直接进cmos了,换了块板子内存,cpu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启动设备,貌似是本来就会直接进BIOS的

网友:
映泰的板子就是没有启动设备直接进去BIOS 考虑到同德代工 没准也是如此设计

网友:
就是这样设计的,不接硬盘等等启动设备,直接进BIOS !

网友:
挂硬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刷bios或者进CMOS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