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点下载分求联想b520e图纸以及液晶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3-09-14):
100点下载分求联想b520e图纸版号:QLA01 LA-7811P   REV:1.0或者机器内部液晶驱动板程序,(液晶驱动板版号:LS-7813P)Z主控芯片为RTD2673S  该机是能够开机进系统硬盘灯都在闪烁了 ,就是屏不显示,没有背光,也没屏供电测量过输入到液晶驱动板的地方有波形,不过不知道是lvds还是vga信号 参考了一下LA-6951P的图纸  发现是dvi信号输入到驱动板,测量有波形,  严重怀疑是  驱动板的程序出错 可是手里没有程序,网上也找不到程序  有资料的 高手该出手啦   ,有觉得分不够多的 我可以在追加分的 ..

网友:
你这是一体机吗,没修过一具机,如是本本的话,请接一下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显示先

网友:
一体系机就用通用驱动版点一下屏

网友A:
如果EDID也有波的话,一般是可以检测到屏的,可能是你驱动出了问题,最好还是刷了,不过,程序不好找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EDID也有波的话,一般是可以检测到屏的,可能是你驱动出了问题,最好还是刷了,不过,程序不好找哦

这个一体机带有电视功能 内部 有一块液晶屏驱动板,不是直接输出的 LVDS信号,测量不到EDID的  不过主板上有个HDMI输出信号是有的 能够显示  就是本机的屏不显 所以严重怀疑驱动板故障, 淘宝逛了一圈 居然也没有卖这个板的 ,  今天决定放弃这个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体机带有电视功能 内部 有一块液晶屏驱动板,不是直接输出的 LVDS信号,测量不到EDID的  不过主板上有 ...

如果是我可能也会放弃了,问题可能真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