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笔记本是不是只能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楼主(2013-09-14):
我手上有一台惠普CQ43的机子  做了桥   客户拿回去以后说不能充电   拿回来以后   我觉得机子主板是没有问题的电池应该也没问题   以为机子买来才一年  比较新     后来想起来   好像 惠普的机子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的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是的没错,大头只有原装的才能充电,不过现在OEM的很多也可以

网友:
不过这样的机器比较少,极个别的比较挑剔电源适配器

网友:
我的6930大头用外面买的一般的就可以

网友:
不是的。都可以。最好用原装,DELL有些不用原装不了电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主。hp的一般都可以。dell比较挑电源。

但是我用了惠普的适配器  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   电路上应该没问题  我怕到时候电池发过来时适配器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错,大头只有原装的才能充电,不过现在OEM的很多也可以

但是我用了惠普的适配器  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   电路上应该没问题  我怕到时候电池发过来时适配器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主要是惠普戴尔的适配器都是三根线的,其中有检测线,戴尔的甚至要用这根检测线读数据,真是没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