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家电南桥发烫

楼主(2013-09-14):
今天修了一台IBM R51的主板,先是不触发,根据电路图 发现 TB有问题 接着还是不触发 跟换TB62501 MAX1631然后 插电源发现电流达到0.5 南桥发烫
通过BGA焊南桥 未果 很是苦恼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板了呗哈黁韩

网友A:
查南桥的供电和短路没有

网友B:
短路了你加什么用。插下电压到了没。没电压也会发烫。电压都到了。直接换桥

网友C:
南桥短路了,把南桥拆下来再试试,

网友:
还是先电压, 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你加什么用。插下电压到了没。没电压也会发烫。电压都到了。直接换桥

关键是怎么插电压到了没有 请你指教一下 越详细越好

网友:
先试试外设吧,看看内存过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怎么插电压到了没有 请你指教一下 越详细越好

看图纸。一个一个查。找到南桥

网友:
换板,这主板好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一个一个查。找到南桥

很感谢你的提醒和指导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一个一个查。找到南桥

恩 已经得到解决了 很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的供电和短路没有

查了 南桥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 南桥供电正常

查了 南桥的供电很正常 而且也没发现有什么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短路了,把南桥拆下来再试试,

南桥拆下来确实就不短路了  但是查不到是哪里短路的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电压有 3。3V 5V 1。8V ,有时因为进水什么的 缺少待机的1。8V 就是南桥发烫,待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