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52G集显供电出不来!

楼主(2013-09-14):
宏基4352G的机子,开机电流跑到1.12这样,测VCC_GFXCORE没有电压,CPU的集显供电没有出来,BIOS找了个4750G的刷了还是一样,板号JE40 HR MB 10267-4的,独显卡是N13M-GE5-B-A1的,现在就搞不明白CPU的集显供电需要哪些条件才出来,CPU换了,PCHM65换了还是一样,DGPU_HOLD_RST#测到3.3V的电压,DGPU_PWR_EN#是0V,

网友:
没钱下砸图纸

网友:
集显跑码时才有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差不多的!请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
唉呀,我是看不懂了,好好复习才行。

网友:
好像本来就没有,不是吗

网友:
开启信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
i3i5的VCC_GFXCORE真心不好修,大神们还没分享过,估计明年这样的故障多了就好些了。

网友:
集显的刚开机没电压

网友A:
现在就是不明白CPU的集显电压是怎样才出来!有的说是主板跑码后出来,好像是最后才出来的电压,集显出来了就显示,现在就想搞懂VCC_GFXCORE是怎样产生的,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同样在为一个这个的问题头疼,,G470板号是LA-6751P独显的,,,,,换了个HM65后,,在换了个CPU,电流能上到0.8,   没有集成显卡的供电,,高手普及一下

网友:
晕,我点错了,应该是BIOS出了问题,有一个CLK和DATA到供电IC的

网友(2014-11-17):
集显电压是好晚才出,,多数时候,都是连带芯片桥一起换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不明白CPU的集显电压是怎样才出来!有的说是主板跑码后出来,好像是最后才出来的电压,集显出来了 ...

集显供电出来最起码得过内存了,要不然就按不跑码思路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