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GT四相供电,只有两相起作用。

楼主(2013-09-14):
主板拿到手上是一组场管短路,换好后。能显示画出,进入PE。
过一段时间,换上去的那组场管又短路了。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23,加一个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是ISL6612。
ISL6323自己可以驱动三组场管,还发出两路PWM,分别是35脚和36脚发出。
35脚PWM发到6612的第3脚。
实测两组起作用的场管是:
UGATE2电压2.83V
LGATE2电压10.03V
UGATE1电压:2.83V
LGATE1电压10.03V。
另外两组场管,上管G极有电压1.09V,下管无电压。1.09V,这个电压不是芯片发出来的,而是CPU的电压通过一个103电阻来的,所以这两组场管根本就没有被驱动。
也就是说ISL6612 1脚UGATE,和5脚LGATE没有电压。
实测3脚PWM1.5V,感觉是PWM不正常导致,那就更换主芯片6323。换好后,PWM有变化了,变成1V。
但还是不出电压。
前面说过,6323发出两组PWM,我测另一路PWM0.7V,我感觉就一路的PWM是正常的,而实际主板上这路PWM没有被采用。
所以我就把这路PWM引到6612第3脚上去,把原来的割断。
没想到还是不行,PWM都被拉低至0.38V了。
好吧,更换一个6612后,还不出电压,那就把用原来的那路PWM,把割断的线接上。
这回这组场管终于出电压了。
但还是有一组场管没有电压:

这组场管也是由6323直接驱动的,实测UGATE_NB,LGATE_NB无电压。
PVCC_NB:12V,BOOT_NB:12V。
这项供电还有开启吗?
或者说进入什么睡眠模式了?

网友:
有些主板 是节能的  要开机正常才会有四相供电  pwrgd 高就正常了

网友:
华硕的EPU电源这是样工作的,DOS下一般只有二相的G极有波,比如是四相供电,那就是一个G极有波,一个G极没有没有波,这样下去。。。

网友:
这跟CPU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