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7的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3-09-14):
17的长城显示器,不定时的闪,高压换了,灯管可以问题,没有屏可以换,还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把维修方法发出来大家借鉴下

网友:
修过15的,应该是MCU或驱动板某芯片热稳定不好,当初以为是程序坏,拆开外壳和屏蔽罩,正准备刷,发现不闪了,装好就会闪,才想到这个问题。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
楼主!你在检查下是否灯管虚焊了?

网友:
点评工具点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