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换线怎么换

楼主(2013-09-14):
一个显示器是花屏,屏可以问题,屏线换了,现在觉得是线的问题,可是线只有一头,一边是接在板子上面的。这怎么还线啊
显示器

网友:
一根一根的换撒,这个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连驱动板一起换哦

网友:
屏线后面的针可以焊接的!按照线路的排序焊接吧!祝君成功!

网友:
我都是用漆包线焊的 先拉个几米长 对折在对折在对折 有32跟的时候就好了 先把32跟漆包线焊出亮头(2端都要) 在看电路 供电别搞错了

网友:
换驱动板吧20块钱

网友:
一根根测,别接错就行,直接接到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