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主板小修一例

楼主(2013-09-14):
主板型号:F1A55-M LX PLUS REV:2.0
故障现象:开机后出现几行英文提示15秒后掉电(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如下图:

这是USB设备过流保护故障,针对这种故障,主要检查USB接口和过流保护电路:
1、首先测量USB的各个接口对地阻值,未发现异常,
2、打开点位图,找到USB_OC#过流保护信号,如下图:

上图中,在南桥旁边有三对排阻,都是USB过流保护电阻,下面放大来看一下:

放大之后,可以看到,只有SRN13的1\3\5\7脚是接地的(新手注意:所有USB过流检测信号的电阻,都是有一端接地的,至少我所见过的是这样),用万用表测量这个排阻的阻值发现,2脚和8脚对地短路,只有4,6脚阻值在600多欧左右.呵呵,明显这个排阻挂了,直接拆掉这个SRN13排阻后,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顺便把BIOS备份了一下:

 会员7623102元2022-11-10 16:13

网友:
楼主历害啊。对电路太熟了

网友:
图文并茂 讲的很仔细楼主 而且还把bios备份发上来太好了

网友:
这种事多出在华硕,我有一个H61的就是没修好,电阻量了没坏,也换了,就是不行,最后放手了

网友:
典型的ubs接口短路

网友:
哎呀!!我上个月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我排阻也换了啊。可是不行。难道是我没换好。

网友:
有点位图,修起来就是给力啊

网友:
给力……得好好学学

网友:
上次碰到一块N68的板是因为跳帽没有,造成这种报错和关机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修好了,就是没楼主的思路清晰,学习下吧

网友:
太好了,谢了!我正为这事烦着,准备换桥呢

网友A:
楼主为何不把点位图共享出来呢?

网友B:
你的点位图是在那里弄到的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故障 是前面板USB接线有问题造成的 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点位图是在那里弄到的啊

华硕内部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不把点位图共享出来呢?

华硕的点位图--我也只能在线查看,没有权限,无法下载。

网友:
做技术细心和耐心很重要!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H61也是这样,没点位客户催得急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