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内存不能为read工具

楼主(2013-09-14):
该工具是针对内存不能为"read"设计的,加压后如下图所示:

运行该工具如下所示,可以选择简单或者完全修复,简单修复时间比较短,完全修复时间比较长:

网友:
谢啦  正好用到

网友:
俺在家种庄稼的,上个网不容易,莫骗俺啊??

网友(2020-06-09):
非常感谢楼主 分享 实验证明 如果是软件引起的用这个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再次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