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显示器 型号hsg1064进系统亮屏之后黑屏故障求救

楼主(2013-09-14):
瀚视奇显示器 型号hsg1064进系统亮屏之后黑屏故障,灯管工作正常,测到给灯管供电的12V和5v不正常,12V电压来回跳动,跳动的范围在12v和7v之间。5V电压跳动的范围在5v和5.16v之间。换了12v的滤波电容还断开了后面的负载都没用。如果有碰到这种故障修好的人请指教。

网友:
电压跳变  如果已经排除后极问题  12V整流滤波元器件都排除了的话   建议你查电源板稳压电路,即光耦和TL431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