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运气这么背啊,我檫

楼主(2013-09-14):
NEC二手机,有打印机接口,恰巧手头有一块笔记本MINIPCI+并口诊断卡,插到并口上去,并接上USB电压,数码管显示00,然后就坑爹事发生了,诊断卡上的等全不亮,就数码管显示00.笔记本竟然出现故障了,开机风扇运行电流1.1上升至2.3左右,持续一会儿,屏幕始终不亮,然后待机,然后1.1A上升至2.3A,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这TM是什么情况,哪位师傅知道,请提醒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  电流飙的这么高

网友:
搞不懂就是本是正常的机子 ,就插了一下诊断卡 就瘫痪了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没插对啊,拆了测测吧

网友A:
2.3A不带电池情况下当然高了,   是不是BIOS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A不带电池情况下当然高了,   是不是BIOS 坏了

2.3A是带电池测得的,,不带电池 最多也就1.2A左右的 估计就是BIOS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