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M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3-09-14):
本人有一台龙威PS-305DM直流稳压电源不能调压显示最大电压34V,电位器没坏,有没有人卖电路板?

网友:
2N3055坏了吧

网友:
为什么要直接换电路板呢?还是先找高人修一下吧。其实,线性直流电源好修,自己也可以搞的。

网友:
汗~这玩意你直接上淘宝就看看就的了,白跑进来看一回~

网友:
这东西也没有什么,查查运放,功率管,顺着线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