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插上笔记本电脑无反应

楼主(2013-09-14):
一台同方的笔记本电脑 插上移动硬盘没任何反应 USB电压正常 插其他USB设备都能正常使用 硬盘插在另一台电脑上 使用正常 2台笔记本都是用的同一个GHO文件装的系统 都是刚装的 设备管理器里驱动全都是打好了的 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导致没反应 哪位师傅知道的帮忙解答下  谢了

网友:
电流太小, 带不起来,  接个外接电源

网友A:
找个一边有两个插口的, 插到2个U口上 电流能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边有两个插口的, 插到2个U口上 电流能大一些

一边就一个U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