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不过内存

楼主(2013-09-14):
三星r23.裸板开机到1.0a左右。无跳变。以前加焊过显卡和南桥。换北桥。还是一样。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不会那么悲催买的北桥也是坏的把

网友:
你有刷过bios吗。你咋什么都加焊啊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不好换啊,  太容易变形,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焊好了啊。真不行明天再加焊一道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不好换啊,  太容易变形,是不是没焊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9507-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桥不好做,北桥反面就是南桥,切板容易变形。

网友:
bios 都刷了。三个桥都换了还是不行。有哪位大神给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