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风扇报错

楼主(2013-09-14):
X220风扇报错,换风扇还报错

网友:
我遇到这样都是加点油就好了

网友:
风扇在转没?  控制信号也会导致报错

网友:
把新风扇也加点油

网友:
一般的现在风扇都不是全新原装,所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那

网友:
风扇的供电端连着一个6脚管,6脚管的供电有个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