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华硕P5QL SE内存不过

楼主(2013-09-14):
一块华硕P5QL SE主板,开始故障是上U触发复位灯全亮,没上CPU,测得内存的供电是1.87V,正常了。上真U,跑98,测内存电压时2.24V,怎么回事?一下子跑2.24V了。跑马跑到D1喇叭不响 没到内存??
晕死,哪位大大知道的啊。。。。

网友(点评):
上u触发复位灯全亮是供电不齐吧,怎么会跑马,是不是死马

网友:
是一开机就跑98嘛?那样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不算吧  先00在98在d1的

网友:
这板多数北板问题

网友:
楼上都在乱讲吧,内存电压2.24V,明显过高了。

网友:
内存电压偏高。先修内存电压吧。。

网友:
查看内存那边的供电,电压没有这么高,先简后繁,把电压解决好了,再看看

网友:
加下桥  包好

网友:
我想也事先吧内存电压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