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内存卡歌曲怎么看不见

楼主(2013-09-14):
唱戏卡上面的内存卡歌曲看不见,怎么复制

网友:
没有人回答这问题,可能是未明白楼主讲什么意思.
是怎样的看不见?是看不到而能正常放音?是是这样的话,调整文件夹选项查看功能.
如果是丢失了,试一下用文件恢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