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滚动条,不停的滚动和黑屏现象

楼主(2013-09-14):
无盘:XP滚动条不停的滚动,重新插拔下显卡就好。
有盘XP滚动条后黑屏,重新插拔下显卡就好。
安装显卡驱动时屏幕会黑一下。
想知道为什么?
显卡
黑屏

网友:
是名牌显卡,还是杂牌显卡?用GUP-Z测试正确的型号再安装试试,XP系统旧显卡驱动一定要删除

网友:
XP在出现滚动条时间内应该加载本机声网显驱动,如果出现接触不良或者硬件故障会导致驱动加载时间长或者蓝屏故障(个人理解,未必如此)

网友:
黑一下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