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合上盖子无法进入休眠

楼主(2013-09-14):
电源设置里面设置好了 合上盖子进入休眠状态 可是我合上盖子 屏幕没任何反应 所有程序都还在正常运行  师傅些帮忙解答下

网友:
要在操作系统中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上那个像三极管样子的检测元件坏了或者被拆掉了。
用个金属的东西在屏幕上找一下,看看哪个位置有磁性,然后合上屏幕,带磁性位置对应的主板位置就是那个检测元件。

网友:
一个就是楼上说的,操作系统设置问题,没有设置好。
别一个就是本本的线路出现问题了,一般在屏轴的地方,有个小按钮,刚好后上屏时能押着那个按钮,这样就断开了对屏的供电,屏就自已关闭了,这样省电。

网友:
这个要看是那个型号的笔记本了 新款的应该是磁铁的,也有开关的看看你是不是待机开关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