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dell n5010独显开机不定是掉电问题!!!!!通病!!

楼主(2013-09-14):
开机进系统掉电,进pe掉电,进bios不久就掉电,换带电源口的小板搞定,具体哪个电路的问题没仔细查!!!有闲人可以测量一下,测出结果麻烦回个帖!!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N4010开机8声报警,,拆机重新装装好了

网友(点评):
那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兄弟你确定是通病?换过几台了‘??我这里有台m5010的amd集显机子,一般不掉电,只要运行与声音有关的程序就会不定时掉,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小板问题,不过小板东西不多,就usb,电源,网卡这三块,兄弟没测下是哪部分导致的掉电?

网友:
没测,我换了3台了,具体是哪还没时间去测

网友A:
这个机子掉电通病是BIOS好不

网友:
真是的吗 希望是吧

网友:
不好说,问题都是掉电,还是要具体看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是电源小板的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电容啊???????

恩,求真相。。。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网卡容易坏呀,是不是

网友:
是ACOK不稳定吧。影响了AC OFF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掉电通病是BIOS好不

BIOS 也许对

网友:
这个就是维修经验了?

网友:
或许是保护隔离的过载能力问题!!!

网友:
dell n5010  电源小板

网友:
就是接口下有个小电容,我记得旁边好像还有个MOS管。

网友:
没遇到  BIOS都多

网友:
那电源接口坏的,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机子 我修过三台 大短路 都是电源小板上的PC306短了

网友:
真的假的,我修N5010都是干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