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屏幕暗屏怎么修

楼主(2013-09-14):
DELL戴尔屏幕暗屏怎么修

网友:
想怎么修就怎么修,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高压,屏线。。先试灯管,在试高压,

网友:
你看下电对不对?

网友:
背光问题不难修吧,不行换了高压条阿

网友: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 你的屏幕是LED还是LCD LCD的话要查高压板的供电 开启 还有就是灯管了  LED的话一般都是主板的问题 屏也有诸问题的可以更换屏幕解决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图像(无背光的情况下),如果有就测试一下背光的两个基本供电咯。一个是19V,一个是背光开启信号,大约3.3V
基本条件满足了再找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