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4850 供电不足

楼主(2013-09-14):
显卡: 迪兰恒进HD4850 开机屏幕出现一行红色的字,不停的报警,风扇转速时快时慢.

测GPU供电 显存供电 都很稳定. 基本上供电都正常.

不知哪出了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GPU几项供电是否都正常工作,应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12V_BUS供电,另一部分是+12V_EXT供电。出现红字应该是只有+12V_bus那部分供电在工作,而+12V_EXT那部分没工作,检查下+12V_EXT_DET那部分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说的我看不懂,+12V_EXT????  _EXT是代表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我看不懂,+12V_EXT????  _EXT是代表什么?

6PIN 12V供电,有3个PIN是12V,2个PIN是地,还有一个是是12V_s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IN 12V供电,有3个PIN是12V,2个PIN是地,还有一个是是12V_sense

是不是要重点查这个 12V_sense

网友:
我贴张图给你看看。
EXT_12V_DET是到GPU的,这是侦测点。
PH2_ENb是控制GPU供电的PHASE2,也就是外部12V供电的那组。

网友:
我的4830 D5与你一样,插上六PIN红字就没了,但机器启动不出来。从没修过显卡,不知怎么入手。

补充内容 (2013-9-20 19:54):
经检查最后确定是电源供不上电造成,换个电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