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220M1-L01 白屏

楼主(2013-09-14):
DC/DC转换线圈 一边是5v 一边是3.5正常的吗?L222可以用多少的来代换

网友:
主心片LRU4312X3A-AN换过 故障依旧  von=33V   0FF= -8.5V

网友:
我的PHILIPS  220HVW9  开机花屏,取下驱动板就不花屏了,是不是驱动板坏啊?

网友:
屏问题屏问题

网友:
掉四大恰好I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已经测试过了 换过通用板

网友A:
和我的一样....PHILIPS  220HVW9  开机白屏,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折磨人啊

网友:
把R17两端短路一下就正常了,但用不了多久就又花了

网友(2013-11-26):
我的也是求解

网友B(2014-08-07):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PHILIPS  220HVW9  开机白屏,

修好了没,什么问题,我的也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什么问题,我的也是白屏

回复前先自己看一下帖子的时间,都什么时候发的了,到现在才来问

网友(2014-09-09):
搞好没有  故障一样

网友(2014-11-30):
短路R17   那是不是还是转换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2015-08-21):
那是不是还是转换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2015-12-11):
这个肯定是通病 但是好像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2016-09-07):
把R17电压拉低或对地,就可以显示!

网友:
把R17对地就可以,也可以加个电容,但是冷机好像不行

网友(2016-12-07):
求有修过的人讲下经验,我这里也有一块主样的屏,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