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TE4的板 开机 0.6 重启 循环

楼主(2013-09-14):
东芝L700 TE4的板 待机0  可触发 到0.6左右(无U的时候是0.2左右) 重启 一直这样循环

刷过 BIOS    EC ROM

换过电源管理,更换330电容,

3,5V正常 ,3,5V二级正常,

显卡、内存、桥电压正常,

CPU电压只能上到0.9V(使用万能表量的,从开机到0.6重启只有一秒钟的时间,所以看到的是0.9)

偶尔挤压板子,电流上到1,没有断电或重启,只有CPU过热才会掉电,屏幕不亮

装上电池待机下,没有充电过程

不知道为什么,求正解。。。。。

网友:
CPU 还没跑码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真不好说啊,你还是跑跑图纸吧,南桥可以试试的,

网友A:
你好像都搞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都搞过了。。。。

没有办法都搞过了

没有波波,不知道信号在什么地方断了

网友:
应该就是没跑码,

网友:
可以换个NB试试  不行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