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也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2013-09-14):
昨天遇到一台HPCQ40的本本。客户说无线连不上,之前是可以连的,就电源断了下电就连不上了。我就给他度了下,还真是连不上。另外的电脑过好连,排除路由器问题。在有信号时点连接,都是显示正在等待网络中。取消已后就再也搜不到这个信号了,但是另外可以收到一个别人的信号,只有卸载下再装驱动又能收到信号。用户之前说系统也不好,就先给系统重装了下。本以为系统装过应该会好的,结果还是一样。这时就觉得纳闷了,后来想想有可能是路由器无线频段的问题。于是就进路由器把频段改了6,默认是自动的。心想这次应该会好了吧(之前也遇到过一次是频段设置问题)。再次无线连接一次,不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每次点下连接就蓝屏了,连续试了好多次。最后没招了,想想觉得应该是无线网卡出故障了,就去跟客户说明了情况,客户怎么也不相信。因为是上门,所以一些配件也没带。于是就和客户商量了下(客户是在公司里),把另外台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换过来试下。客户同意了,就拿了台笔记本过来。三下五除二就给换好了,开机进系统,驱动也自动打上了。就再次尝试连接下,这回一点连接就连上了。客户说还真是无线网卡出问题了,真是想不到。呵呵,问题终于解决!!!

网友:
无线网卡挂了,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无线网卡用着好好的。上不了网。换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恩恩,涨姿势了

网友:
唉长知识了  无线网卡还有这坏法

网友:
换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的,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无线网卡挂了,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不是坏的彻底,还能检测出装驱动,我的网卡出现过这样子。哪怕连上了也上不了网

网友:
有条件,最好换个网卡试。

网友:
问题是我的换了好的还是认不到哟

网友:
学习了哦。下次可以解决

网友:
无线网卡难得挂呀

网友(2013-10-22):
还有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上次也是同样的问题。换了好几个网卡都没有解决。

网友:
这样也中奖,楼主去买彩票啊

网友:
0x000000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