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9-14):
遇到一个飞利浦液晶显示器,也有好几年了,应该是灯管的,按开关可以关上,只要是开开了,就显示3秒就关了又马上出现飞利浦的标(蓝色的PHILIPS)又显示几秒,反复这样,以前我是装系统碰到的这问题,现在想进一步学一下维修,请大师们遇到的指点一下,书我也买了,但是都没提到这个现象,是驱动板的面大吗?以我感觉显卡坏不会这样的

网友:
你先把开关去掉!在连接电脑试试!

网友:
灯管,电容,高压,驱动板都会

网友:
灯管和电源板的面积大  看看电源板是不是鼓电容了

网友:
估计是按键生锈或漏电造成的

网友:
把按键去了试试

网友:
这种可能是它在反复的开关机

网友:
按键板多点。拆掉按键,量下电源板12V5V。换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