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1显示器开机时屏幕一闪一闪

楼主(2013-09-14):
大家好,我有一台飞利浦107S1显示器开机时屏幕一闪一闪的,过了一会儿呢就只是看到电源指示灯不断的亮跟灭,也能听到有啼踏的声音不断。拆开后发现有一根黑线在行场扫描线圈上面断了的,上面还套有有热冷缩管,我把显像管座拔下来看了下,没有发现有断线痕迹的地方,我沿着黑线找寻,发现是从高压包的10脚引出来的,上面还写有-145VAC.有谁知道这根线是连在哪里的?因为我很久没有修过了,都不熟悉了,如果谁有电路图发一份给我也可以哈,请大家帮下忙,我在这里先谢了哈。

网友:
老机器怕没人修了,零件都找不到,

网友:
是 CRT的显示器?

网友:
是的,几年都没有用了,才翻出来的。
求图纸跟指导哈。

网友:
应该是负压电路,负责亮度那一块的电路。

网友:
可以找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我想问下显示器里面的高压包针脚的作用,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就是1脚是什么用的,10脚是做什么用的。有一台飞利浦显示器107s1有一条线是从高压包10脚分出来的,上面写的是-145vac,这条线是接到哪里的?拆开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从哪里脱离的,到处都找不到。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
是不是加速或聚焦的电压呢

网友:
是聚焦的电压线,在管座里面接的,估计是受潮腐蚀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