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MILO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9-14):
   好久没发帖了 在首页上看到液晶显示器论坛的动态基本上没有更新过(如图) 不知是新帖子太少了还是没有好的帖子 可能是觉得液晶显示器太简单了吧 我觉得是挺简单的 有好几次想发帖都忍了 修不了换板 又不贵 不过换驱动板要是没有一样的 换通用的也还是麻烦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言归正传   昨天同行拿了一台 MILO 22 寸的显示器 故障是不通电 拆机 发现爆了个电容 呵呵 运气真是好 每天都能遇到好几台爆电容的 电容换了 测试了下输出端的电压 12V 和5V都正常 机器装上 按理说应该就好了 意外的是 机器没亮 且电源指示灯不间断的闪烁(绿色-灭-绿色-灭···) 难道驱动板也坏了?没这么倒霉吧 拆开测得1117输出端的电压是稳定的3.3V 说明电压没问题(大家想想有没有问题?) 而且没有接屏和灯管 应该不存在带不起负载吧 测得晶振的两端也有电压且晶振不容坏 驱动板上其他地方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估计是程序问题了 机器型号是TFT220W90PS MILO的这款型号没找到 AOC的这款型号的程序网上倒是很多 算了 还是搞24吧 不搞还好 搞了一下居然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去仓库找了下 没有一样的驱动板
   抱着搞不好你就搞废你的心态修了好久没修好 算了换板吧 通用驱动板太麻烦 找了个大小一样接口也差不多的AOC 23.6 的驱动板试试看 接上去居然故障还是一样(电源指示灯还是不间断的闪烁) 测得1117 的输出端还是稳定的3.3V 再测12V和5V有轻微的跳变 可是这个驱动板明明是好的啊 难道是电源板的问题?再把电源板取下来单独测量12V和5V是稳定的 看来真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坑爹啊!!! 我他妈去修驱动板 还把驱动板修坏了 555555555 看到高压那边有修过的痕迹 先测试下高压吧 接上灯管 把5V和ON信号短接 灯管一闪一灭的 看来是高压的问题了 于是乎把12V到高压那边断开 在接上驱动板 通电 正常了  接屏(屏型号是M215HW01) 灯管用自己的高压点的 通电 OK了  只是显示的AOC的LOGO 当然高压那边好解决了 加个通用高压条就好了 价格便宜又方便

   到这里就修好了 总结一下吧 其实这台机器的根本问题是高压那边不良 有微短路导致带不起负载 但是坑爹的地方就在于 驱动板的1117 输入端的5V明明是有轻微的跳变 但是输出端的3.3V却是稳定的 想想前几天有台飞利浦21.5的也是同样的屏 同样的故障 最后换了套外壳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注意点 最后附上几张图片
这是原驱动板
后面是换上去之后的

网友:
这弯绕的大,这种毛病本身就是负载过大。早就该断开高压板试机了。

网友A:
撸主凉鞋亮了

网友B:
这种问题见的比较多..现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坏高压块的很多..我修这种机子都先不用电源板上的高压.先外接个高压测试条点一个灯看情况.局部找问题.

网友C:
遇到短路的 首先要考虑高压板是不是坏  断开高压板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看起来。

网友:
学习了,请问1117是什么

网友D:
楼主写得详细,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凉鞋亮了

好看不?买成100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见的比较多..现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坏高压块的很多..我修这种机子都先不用电源板上的高压.先外接个 ...

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把12V到高压那边断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短路的 首先要考虑高压板是不是坏  断开高压板

恩  这个赞成 经常遇到高压那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写得详细,学习了,感谢

很久没发帖子 要写的大家都能看懂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把12V到高压那边断开吧?

不用.你自己做个测灯工具就OK啦.这样电源板上的高压没接灯管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你自己做个测灯工具就OK啦.这样电源板上的高压没接灯管是不工作的

我有测试灯管的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