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机器怪问题

楼主(2013-09-15):
     接到客户一台天逸F40A机器说是出了一个月的差回来就开不开机了,测试电流上到0.8左右然后循环到0.6再回去,因为是放坏的嘛怕是CMOS的问题就拆机清COMS,无果,看电流的跳变感觉机器似乎亮了就是不显示,于是接外屏,也不显,接了个USB键盘,数字锁键和大写键可以正常亮正常灭,更加感觉亮机了,于是干显卡,加焊了两次无果直接拆掉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测供电几本上也对啊,不知这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怕不是显卡问题还没下决定买显卡,别到时候不给退,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一般为显卡问题,大小写都有反应,说明是显示了的,你可以查一下EDID的信号线

网友:
有个可以加10块钱包上机

网友:
有个人加10块钱,可以包上机的,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