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2,NV的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13-09-15):
一块七彩虹AM2,NV的主板,故障现象是大约正常开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停机。换过CPU,CPU散热风扇,内存,电源,都依然如故。又怀疑是网卡的问题,又将它吹掉,依然如故。可能是IO?CPU的温控电路?请指点一二。如果是IO?CPU的温控电路,应该测试哪里?

网友:
加强机箱散热,故障在一小时左右,用软件监控一下温度。

网友:
检查电源功率是否足够,供电稳定性

网友:
原来在机箱内的,现在我直接拆板出来,应该可以不考虑机箱的散热问题,同时又怀疑是电源的问题,后来用一个新的电源来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我再用软件监控一下温度

网友:
恢复一下CM0S值,可能主板温度高,被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恢复出厂设置?还是COMS放电,或者是刷新BIOS?

网友:
放弃吧,你一天有多少个一个小时测试?一定要修建议换个内存,扫扫硬盘,再示波器打一下各大供电波形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不过我那个正常开1小时,掉电后重开cpu风扇能转,但是不跑马,测量上管g级无电压,电源芯片还没到,到了换了试试

网友:
加焊桥试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