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东西

楼主(2013-09-15):
汽吊电脑显示屏里的,串联在供电线路上的。

网友:
根据百度提示应该是个爱普科斯生产的共耦电感

网友:
谢谢楼上是个电感,这个电感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呢?可以去掉不用吗

网友:
这种电感都是用来隔离内外高频的。

网友:
应该 是这样的,隔离高频的。

网友:
问下是怎么样把外面的那层去掉的 看样子不是很薄哦

网友:
共模电感 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
啊哦~~~没见过~~进来看个热闹~·~~哈哈~~~

网友:
这么高深的玩意,没修过汽车 不懂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
都开始修汽车类的电脑?楼主高人呀!

网友:
类似于互感器!

网友:
木有见过呀.

网友:
路过帮顶!认识的说下

网友:
也可能是升压吗 ?

网友:
去了应该可用的

网友:
可以用相同规格的线另绕。不难的。

网友:
这个东西 共耦电感

网友:
太小了重绕不好弄,外壳不厚偏口钳一剪就掉了。现在考虑直接去掉试机应该没问题,吊车在工作时高频也就是充电机发出的中间还并联有电池组,应该没事。

网友:
拆了没事,用线短接,这个跟开关电源扼流线圈作用一样

网友:
看不了图没法说

网友:
呵呵,全方位的哈

网友A(2013-10-15):
Should be like, isolated high frequency

网友:
哎,级别太低,看不到图片

网友:
电感断路了吗?

网友:
学习了 多多交流 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