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开机必须按下一步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3-09-15):
惠普G42开机必须按下一步才能进系统!请师傅们看看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我用最新的鲁大师检测,CPU56度,显卡58度,主板50度,硬件散热没有问题啊!刷BIOS才能解决吗?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说你超频了,系统要求你恢复原设置呢?瞎猜的,不对别喷啊.

网友:
不明白不明白~~~~

网友:
看看是啥 我也不明白

网友:
先恢复下BIOS,在重新安装个系统应该就OK了,现在既然能运行鲁大师,说明系统已经启动了呀。

网友:
刷BIOS 先  看看问题解决不

网友:
重新刷下bios

网友:
截个电脑画面图片看下啊

网友:
觉得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把BIOS恢复一下默认设置,看行不行,再不行就刷新一下BIOS吧。

网友:
现在售后是能把你搞成保外就搞成保外的,保外的才有利润嘛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好判断,建议LZ拍个图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