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K42JE主板 单购

楼主(2013-09-15):
asus k42JC K42JE主板 单购

网友:
你应该去淘宝

网友:
这板网上卖的多了

网友:
你是怎么上传图片上去的啊。我怎么就上传不了呢

网友:
你怎么发布的图片啊。我不会发啊

网友:
我有 500块

网友A(2015-05-18):
这种主板要么自己修,要么放弃,换个板可能跟你修好的板效果差不多,该返修 的还是要返修,自己修的还没有那么多的成本 .两个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要么自己修,要么放弃,换个板可能跟你修好的板效果差不多,该返修 的还是要返修,自己修的还没有 ...

朋友好,我侄子的k42在淘宝买了一个,原1g显存搞成了512的,最近又收了个这个机器,。你意思是说,换个板也没有什么用是吗,自己返修是做bga吗,做了bga后,有用吗

网友:
这个板暗病比较多,参数设置和用料上有些问题,有的板后来听说是改良板,但问题还是不断,这型号的板难修,修复了返修率高,到时你会烦得要死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说不定又来了个新故障现象,成本去了一大把,精力去了多了,还会伤自己的信心.

网友:
我有拆机的没动过的 280,要就KK我56226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