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PFC开关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9-15):
PFC开关管吉林华微的,型号:JCS9N50F,GH W12.     坏了。
可以用JCS9N50F,GH W22替换吗??????急求高人解答,。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电压电流一样

网友:
后面这一串GH W22是工厂流水线的代码吧,只要前面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琦怿(yì)电脑 -1 严禁灌水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一样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