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FT02 卡电流0.43A,无跳变。

楼主(2013-09-15):
DELL 1427  FT02  待机0.03A,单上内存CPU卡0.42A,PL5 +3VALWP 3.3V,PL4  +5VALWP  5.02V,PL6 +1.5VSP 1.5V ,
PL9  +1.8VP   1.8V ,PL8 +VCCPP  1.04V ,PL3 BATT+ 0V ,+0.9VSP 0.89V,VR_ON  3.3V  , PL11  PL12  +CPU_CORE 0.92V  , VGATE  3.3V , CK_PWRGD  3.3V  ,  CLK_MCH_BCLK  0.42V 示波器打有波形,ICH_PWROK  0V,测ICH_PWROK对地阻值2.2欧。更换EC后亮机走码。此机因为花屏换屏线,坏屏线中间断线,触动时碰极通过LCD_DET#  BIST信号,高压冲到EC而烧坏。正常待机0.01A。

网友:
  好乱啊    不清楚想表达什么

网友:
lz按的是时序一步步来的

网友:
要细心慢慢看.

网友:
把EC BIOS刷一下,或者主板BIOS

网友:
有时序~!呵呵~~~慢慢来吗~~~~

网友:
这是已经修复的机器吧    楼主标题注明一下

网友:
有上电时序就是好,找问题也快。

网友:
这是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