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集显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3-09-15):
梅捷G41集显点不亮,诊断卡停留在85那,显示器灯由黄变蓝,没有显示无信号,只是显示器黑屏,我外加一独显,显示器就点亮了,求解。

网友:
测试下VGA 场 行 信号 是否正常  场行信号是否经过三极管之类的元件 重点查这块

网友:
给VGA打阻值 1、2、3脚阻值应在40-180之间,13、14脚行场同步信号600左右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600左右,如果行场对的,就烤桥了

网友:
帮顶了 本人初学只有多看帖子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话

网友:
来看看楼主处理好了吗

网友:
来看下楼主处理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