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卡内存

楼主(2013-09-15):
不知道为什么有得时候可以上传图片,有得时候就上传不了,提示文件类型无法上传那么大得附件,上不了图就写下把,精英945的主板,触发后跑D1,测量主供电1.8 SPD3.3 负载0.9(负载是在内存槽旁边的330排阻上测量的),也测到有时钟电压,还有那两个系统信号也有3.4电压,断电打阻值也正常,卡D1就是说内存还没有过啊,可是内存的条件测量差不多都正常,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内存条试试,没识别到内存的存在,实在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