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双动力BTX-500SP求思路

楼主(2013-09-15):
一烧毁长城巨龙双动力BTX-500SP,经检查保险管烧毁,七脚IC P1014AP06 炸开,一开关管短路,全部更换后(开关管没有相同型号,用其它型号更换),有紫色待机电压5V左右,但电源无法启动,测量7500各脚电压感觉有几个脚电压好像有点问题(没有准确数据作参考),怀疑7500损坏,更换后还是不行(更换的7500是从好电源上拆下来的),求思路!!!!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
此图片为BTX-400SP

网友:
此为网上下载BTX-500SP图

网友:
绿线电压几多,LM339换过没有?推动管是否烧坏了,辅助电源烧了,很可能殃及到两只推动管,因为它的电压取自辅助电源。

网友:
估计楼主没在本站内搜索过,7500的脚位电压的资料多得很(TL494也是通用的),检查7500的8、11脚电压输出是否正常,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7500的VCC12脚电压、主开关管电路的其它元件

网友:
我有个长城静音大师400的主动式的电源,就是炸了P1014换了就好了,没有烧其他的零件,今天刚装我电脑上进行上机测试。另外你这个情况测下PSON电压有没有3.5V以上,7500的12脚有多少电压,一般7-36V,一般电源都是10多V的电压,测13  14  15有没有5V电压,全有后在测8脚11脚,有没有1.9-2.4的电压,一般2.1左右,在短接PSON注意查看8脚和11脚的电压有变动没有?如果有往上测,往上是三极管,在往上是变压器,测变压器的引脚有没有电压跳变,如果有在测高压部分的开关管部分,一般是13009,这个坏也会坏一些电阻二极管之类的零件,换开关管的时候应该全部测下的,在另外你要先确定是7500部分坏了还是339部分坏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7500的第四脚对低短接,如果能开机就是339部分的问题,如果不能就是7500本身或者前面的问题,另外在说明下,在你短接绿线开机的时候测下7500的第四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就是保护了,就修339部分,如果没有电压就说明339部分基本正常,重点测7500部分和前面的推动管,驱动变压器,开关管等等

网友:
可参考我发过的帖子,那里有测试数据。

网友:
7500的12脚电压是多少?(正常是12V左右)。功率管的基极的加速电容(4.7~10uF/50V)检查或者直接换新的。先这些。

网友:
待机时紫线5.1V, 绿线3.68V,   7500 1-16脚电压分别为1脚0V,2脚4.73V,3脚0.06V,4脚4.01V,5脚1.58V,6脚3.59V,7脚0V,8脚1.86V,9脚0V,10脚0V,11脚1.86V,12脚6.9V,13脚4.96V,14脚4.96V,15脚4.96V,16脚0V.      短接绿线后4脚电夺降为0V,5脚电压微升到1.61V,8脚和11脚电压降为1.27V,其它脚位电压没变化。感觉12脚电压偏低,另外1脚和16脚为什么没有电压,(附,4脚接地也没反咉,估计339没坏)再求思路

网友:
12脚的电压偏低,更换整流二极管和50V47U的电解电容,看电压有没回升

网友:
能不不具体一点,那个部份的整流二极管?业余学习,水平有限,谢谢

网友:
电容拆下来检查过,容量方面没问题

网友:
一般辅助变压器出来有二路的,一路供待机SB5V(这路的整流二极管比较粗大),一路供芯片7500的12脚的电压(这路的二极管比较细小,多为1A的整流管),电容(整流管)用代换法更换一下看电压有没上升,没升高的话就重新检查芯片、焊点、12脚相连的其它元件

网友:
楼主是修电源高手!

网友:
哈哈,终于修好了,原来是在推动管傍边的一个玻璃的快速二极管开路,(从中间断开了,很小,很难发现)从而再次证明了修电脑电源一定要细心,再次谢谢大家,特别是雷动九天,谢谢!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修电源高手,而是一 个普通的打工仔,只不过是爱好玩弄这个,看到有坏的有修理价值的电源就买下来,下班有空就研究一下,乐在其中,这个电源是用15大元买回来的,大家说值不值啊!!!

网友A:
怎么我就没碰到过这种好事呢!!!  楼主应该去买一下六合彩了

网友:
呵呵,其实我搞这个也不是为了经济这个方面,只是业余爱好,重要的是学到了知识和亨受维修的过程还有修复电源后的成就感,我现在还有几个有问题的电源,有空再和大家研究分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就没碰到过这种好事呢!!!  楼主应该去买一下六合彩了

坏的电源5元可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电源5元可收。

5元几年前也只能收一些比较普通的电源,好一点的如收一个坏的长城ATX-300SD(不是第一手)也花了20元,算上人工换了一对大电容电阻、主开关管修好后,成本就超过45元,根本卖不出来了(超过40元别人就不会买二手的旧电源了,除非有懂行的人,电源成色又新),只好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