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主板不稳定

楼主(2013-09-15):
   今拿到一片技嘉GA-H61M-DS2的主板,一开始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滴滴响,马上把板子从机箱拆出来,把cmos放下电,再点就亮了,高兴的太早了,再点又不亮了,搞不懂,把coms座子也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对了点亮的时候,南桥一会就烫了,请各位大师多多出手啊,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再点不亮的时候,你有木有把诊断卡插上呢,这样有助于锁定故障、判断故障

网友:
三代主板,没有PCI插槽啊,诊断卡插补了啊

网友:
哦,对了,每次点不亮的时候放下电就好了,在不亮再放,我头都大了

网友:
再点不亮的三代主板,没有PCI插槽啊,诊断卡插补了啊时候,你有木有把诊断卡插上呢,这样有助于锁定故障、判断故障

网友:
刷个这个板子的bios

网友:
还有DDR2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要经常清CMOS,高手指点下,维修流程,点不亮,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