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修显卡的朋友都有bga机吗

楼主(2013-09-15):
在教程看到显卡加焊gpu时,都是在返修台加焊的,我想问下难道修显卡还要必备返修台吗?那样投资是不是太大了吧,修个显卡赚不了多少钱吧?总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不知道修显卡的朋友是不是都有bga?

你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
BGA机台不只能修显卡呀?我是修笔记本的就有BGA,如果没有这个,怎么修笔记本?如果你是一个买品牌机组装机的话就不用买BGA了,

网友A:
没有BGA是不能做芯片级维修的,只能说是芯片级检查,因为你根本无法拆装BGA芯片,小一点的像显存之类可以用风枪解决,要是像GPU那些大芯片,风枪吹是没法弄的。

网友:
一台电脑的钱  不会亏的

网友:
  不会亏买几台来看?

网友:
想赚钱还不想投资,哪有那么多好事

网友:
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网友:
没BGA焊台.100张显卡你可能有30~40张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BGA是不能做芯片级维修的,只能说是芯片级检查,因为你根本无法拆装BGA芯片,小一点的像显存之类可以用 ...

淘宝看到有种叫高迪牌子的bga机,才300多块很简洁的那种,请问那种加焊gpu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看到有种叫高迪牌子的bga机,才300多块很简洁的那种,请问那种加焊gpu可以用吗?

那种垃圾只能叫加热器,不能与BGA相提并论,只是比风枪多一下部加热而已,三两千块的BGA成品机还是得买一台的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多BGA做,就不要买太贵的,但最起码要买个三温区的。如果打算长时间专业做这行,就要舍得花钱去买一个好的,我以前也是用大风筒焊的,南桥无问题,但笔记本显卡成功率低。

网友:
转行吧、你不适合做维修、买设备都这么抠

网友:
有投资才会有回报撒。。。

网友:
我不是维修人员,只是感兴趣的-_-||

网友:
5000元即可搞定,别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