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3-09-15):
各位大师,我这块华硕P5KPL IN/SI主板,拿过来时,目测只有南桥附近的一电容鼓包,换下,插上内存正常跑吗,心中大喜,乐极生悲,插上显卡掉电保护,绿线低电平,拔掉显卡,触发正常跑吗,拿掉内存,插上显卡,不掉电了,档d5,郁闷,怀疑南桥,加焊无果。整版其他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同时插内存和显卡时,掉电保护,绿线低电平。显卡槽的工作条件也有,无异常,到北桥的耦合电容对地相同。求大师指点。

网友:
你看下你拆下电容的那组电压正常吗?一般应该把电容和那组电压的mos管都换掉

网友:
掉电时绿线是低电平,证明是短路引起电源保护的,不是主板保护,楼主你要看清楚问题再修,电源保护了你动南桥做什么??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拔掉显卡触发正常。插上显卡跑不过内存。这种情况一般我都是价旱北桥。。

要不就是BIOS了。。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绿线短路,一般是电容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吧,再看看

网友:
我这边同型号的板子有的,bios芯片换过了,我试试加焊北桥。南桥我没动,我这是把他附近鼓包的电容去了,南桥供电出来了,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电容

网友:
短路那边线路通到哪个个桥 哪个桥就是坏的

网友:
把显卡插槽旁边的电容换掉

网友: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搞了三天是电源的问题,这玩意用了好长时间,功率不够,导致的,其实主板没问题的,大家要引以为戒啊。我晕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槽旁边有个8脚的温控芯片  你拆掉看看

网友:
这么奇怪的现象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插独立显卡掉电应该试下换电源

网友:
这样子问,很难解决问题,你还是得靠自己,每个条件去查。

网友:
第一步应该换上一个测试用的正常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 不行再一步步找主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