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求助

楼主(2013-09-15):
   G480 I3 独显,电流跳变两次,到0.99不动,有时到0.83不动,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换内存一样,没CPU换,不是进水不是摔过得机器。。。刷过BIOS结果一样,求思路。。。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用专业的BGA焊台弄一下

网友:
可能南桥吧

网友A:
这机器在保修吧,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B:
查信号吗,看跑到哪一步了,就知道怎么去修

网友C:
BIOS刷一下

网友:
是啊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一下

楼主没有看啊,人家已经刷过了。

网友D:
这机器不是显卡就是南桥,先查看是什么地方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同意楼上,,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在保修吧,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刷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不是显卡就是南桥,先查看是什么地方工作条件没满足

条件全部OK,我原本认为不是CPU就是桥,因为没有过内存,但没CPU换,加焊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信号吗,看跑到哪一步了,就知道怎么去修

没有图纸。。。只知道没过内存。。。

网友E:
量一下LPC总线上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LPC总线上有没有波形

闪波!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