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不触发

楼主(2013-09-15):
故障:联想K26不触发,待机0。01A,3V和5V正常。触发开关的ON/OFFBTN#有3.3V-0-3.3V的跳变,连接到IO的32脚ON/OFF#也有跳变.IO的供电3.3V正常,示波器测量南桥IO的晶振有正玄波形(南桥两边都有正玄波,IO一边有一边没有),IO的EC_RSMRST#信号待机无高电平(对地阻值无穷大不知道是否正常,这个信号有人说触发的瞬间才有也有的说待机就有。),经查一个三极管给南桥复位。

PBTN_OUT#无跳变,BIOS刷了也一样。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
补充一下南桥还有一个25M的晶振没有电压。没有波形不知道正常吗,这个晶振有什么作用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
我帮你研究下~~~呵呵~~~~

网友:
现修好时钟吧不然没有办法下一步的

网友:
你把rsmrst#信号直接拉过去试试

网友:
无穷大显而不正常

网友A:
把rsmrst#修出来就好了。把Q16换了看看。Q16是PNP三极管看看工作条件

网友B:
断开q16看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 查ec-rsmrst是谁发出来的
有的话换南桥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不够呀  先查条件 再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smrst#修出来就好了。把Q16换了看看。Q16是PNP三极管看看工作条件

G极有2。6V,其它没极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q16看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 查ec-rsmrst是谁发出来的
有的话换南桥

ec-rsmrst#是直接由IO发出的。

网友A:
看主板及IO待机电压,时钟正常的话换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主板及IO待机电压,时钟正常的话换IO吧。

IO换过了一样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我碰到两天都是干桥好的

网友C:
我碰到2台都是干桥好的。。。。

网友:
先 加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2台都是干桥好的。。。。

跟我一样的机器吗。重新植珠做了南桥。还是不行。

网友:
wfc i 会不会是主板断线了?

网友D:
直接短接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接卟行吗?
测试了直接短接电压是有了,但是PBTN_OUT#无跳变

网友:
oec-rsmrst#
是待机电压正常后收到PG信号告诉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一看EC的工作时钟对不对,有示波器看看,没有就换,二看发出EC-RSMRST#的条件pg有没有,最好先断开,看是不是桥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