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C466开机无CPU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3-09-15):
板号:3691P
开机0.26不掉电,无CPU供电,量测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就加焊一下,开机了。测了一下午没问题,第二天早上来,开机O.26现象一样。更换芯片, 怕上管不稳定一起换掉正常开机,放了一段时间。开机还是0.26无CPU电压,正常开机是没有问题也不掉电,谁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为什么加焊一下芯片就能开机。

网友:
恐怕是哪个电阻坏的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没有弄好啊

网友:
估计是加热的时候有别的器件也受热了   重点查下周边器件

网友:
周边都量测了没有问题呀

网友:
这个好像G470的通病啊,G470不出cpu电压,也直接加焊!

网友:
元件工作 不良,仔细检查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修到过,是前极有个电压不正常,时有时无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有时候也和它有关系

网友:
这机器南桥特爱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修到过,是前极有个电压不正常,时有时无

前极那个电压呀,我量到电压都正常呀

网友:
liuyongyi168861 -6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芯片周围的电容有工作不良的,尤其是升压电容,楼主好好查查吧,不行的话全部移植,肯定可以好

网友B:
CPU不产生电压的时候量下VR-ON和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CPU供电没有不能单纯地换CPU供电芯片,CPU供电是最好产生的,缺不电压也会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产生电压的时候量下VR-ON和芯片工作条件

你都不仔细看,CPU条件都满足了,加焊就开机。放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混分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D:
查一下供电芯片的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供电芯片的外围元件。

都说已经查过了,对着好板子还量了,